联想电脑一体机装系统问题

楼主(2020-03-21):
今天接了一台联想的一体机电脑,在装系统的时候试过装win7和10都不行,成功安装,但启动时都显示蓝屏,后来装了win8就ok啦。第一次搞一体机,难道只能装8,不能装其他的?

网友A:
楼主一体机何型号?大约哪年的机器?能装了win8就能装WIN10进BIOS看看..,,,,,

网友:
有的BIOS选项最后一项里面会有个操作系统Operation system  :WIN8  有这个的话你需要改一下。

网友B:
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,一般都是驱动问题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一体机何型号?大约哪年的机器?能装了win8就能装WIN10进BIOS看看..,,,,,

机子还在我这,明天回去拍一下机子的型号和BIOS给大神们看看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,一般都是驱动问题把

我是用GHOST安装的,不知是不是驱动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是用GHOST安装的,不知是不是驱动问题

正常是不会只能做W8的 你可以做个安装版的W10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