红米note4x高通版换字库

楼主(2020-03-22):
本机是红米note4x高通版3+32,然后手机有个oppor9s4+64,两者都是emcp221 5.1查了资料,红米note4x支持4+64g,这两个都是运行和内存一体的,出问题了,我在某宝上买了安国emcp221的读卡器吧,那个要量产,结果是量产了, 到这步才想起不应该上读卡器,直接焊接,现在的问题是两个焊接机子都没反应,里面没资料,9008也进不去,那个短接点没反应,充电或者插上数据线都是闪红灯,有什么办法写字库吗

网友:
红米note4x怎么进9008

网友A:
用6438主控的emcp221板子,清空字库,上机刷机,写imei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用6438主控的emcp221板子,清空字库,上机刷机,写imei

格式化,格成什么

网友:
这个东西还有价值吗

网友:
断电短接,不行就上读卡器擦全部分区

网友:
emmc部分开头的分区信息把它清空试试。还不行换全新字库吧

网友:
应该有加密吧

网友:
必须用专用的EMMC编程器写字库