戴尔N5110笔记本显卡芯片短路维修

楼主(2020-03-22):
戴尔N5110笔记本,开机大电流。
查两个乌龟铁壳

PU9202和PU9203
损坏,显卡供电对地只有4欧姆。拆下乌龟壳,断开供电电感,直接开机试试不能开机,电流按键按下0.03A。
由于没有什么经验,想请教下有经验的朋友,由于这里没有这铁壳管更换,不装能行吗?能开机吗?
还有就是,正常的显卡供电应该是多少V

网友:
这个不就秒杀吗

网友:
这就是通病了

网友:
谢谢回复,修板子我是菜鸟。我的意思是没有这两个管子不装能开机吗?我现在手上没这管子,还要去网上买,客户又问能不能修,不能修他就拿到别处去的。
显卡供电对地测试只有5欧姆了,是显卡短路了吧,我直接去掉了显卡供电电感,不能开机,显卡供电另一侧是16V了,后来才拆了那两个乌龟,该不会还有别的也烧坏吧。
我求助的目的是怎么能快速圈定问题和修好,本身不要这两个乌龟壳能开机吗?还有就是有经验的朋友能告诉我估计还有别的烧的吗?

网友:
有图纸吗?求分享!我这款是电源8脚管芯片穿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