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l460诊断卡

楼主(2020-03-22):
tl460诊断卡 有哪位师傅知道诊断卡上面的二极管型号的

网友A:
楼主哪个二极管呀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楼主哪个二极管呀?

这个上面的二极管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个上面的二极管

上面的印字是何?看不清楚呀.......

网友:
为了帮你看下,费了我老大眼力,我帮你看了下~写了个8

网友:
我也是这款,还可以

网友C:
我前几天也买了这个

网友D:
这个笔记电脑能用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这个笔记电脑能用吗

笔记本好像需要转接卡才可以使用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前几天也买了这个

这个诊断卡 价格好贵呀 以前没有这么贵的

网友:
同款了,这卡涨了几十块

网友:
保护作用,VGA口DVI口上很多,

网友:
可以支持目前新主板

网友:
太贵这卡用不起

网友:
笔记本好像需要转接

网友E:
请问是在哪里买的?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请问是在哪里买的?

淘宝网有卖的 只不过价格好贵的  149元一张 你打开淘宝网搜索诊断卡就可以搜索到

网友F:
自从我把诊断卡忘客户主板后就再也没买过诊断卡 ,一块万用表和一台示波器搞定硬启动和软启动所有故障,刚开始有点慢,后来就好了

网友:
现在是tl611了加笔记本转接卡更好

网友G:
以前修板子习惯诊断卡,现在一个小喇叭搞定

网友H:
引用 网友G:
以前修板子习惯诊断卡,现在一个小喇叭搞定

更是牛逼了。吹了真的是太神了。诊断卡辅助的好处还是很多的。

网友:
现在我就靠 一万用表  示波器 风枪烙铁,打遍天下 6 7 8 9 代板子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自从我把诊断卡忘客户主板后就再也没买过诊断卡 ,一块万用表和一台示波器搞定硬启动和软启动所有故障,刚 ...

几年前  我买的这卡  忘客户机器上了  从那之后  再也米有买过这种卡了   太贵了

网友:
这个是有点贵的,不过功能也多啊,值得吧,

网友:
二极管有没都都无所谓  只是保护作用  不过二极管击穿后需要拆掉或者更换一个好的上去   可有可无

网友G:
引用 网友H:
更是牛逼了。吹了真的是太神了。诊断卡辅助的好处还是很多的。

真不是吹,主要这卡太贵,丢给顾客就赔本,卡只是一个工具,只是个人习惯,还有一个现在也就修修华硕 技嘉的板子 其他的板子几乎不怎么修,修过华硕 技嘉的板子的人就知道  现在的板子完全不要诊断卡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真不是吹,主要这卡太贵,丢给顾客就赔本,卡只是一个工具,只是个人习惯,还有一个现在也就修修华硕 技 ...

我还是会时常会用到,也许是习惯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真不是吹,主要这卡太贵,丢给顾客就赔本,卡只是一个工具,只是个人习惯,还有一个现在也就修修华硕 技 ...

有诊断卡还是能快速的判断问题在哪里的

网友:
现在诊断卡升级了,配上转接板可以支持笔记本。

https://item.taobao.com/item.htm ... amp;id=528064872377

网友(2020-04-30):
我的也坏了 随便上了个二极管 然后 彻底不跑马了  啧啧 100多大洋没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