显卡开机大花屏,谁能帮我解答一下

楼主(2020-03-22):
显卡大花屏,大家帮我看看是显存故障还是电路故障
显卡

网友:
定位软件测下,没有定位软件就先加焊GPU,不行再一个一个显存换掉

网友:
没有考虑过显示器的问题吗?

网友:
GPU本身吧

网友:
GPU 挂了 ,就算加焊好了也用不了多次时间

网友:
显卡 显卡 干就完了

网友:
可以私聊吗

网友:
这种花,直接干GUP

网友:
这种花像是BIOS哦

网友:
显存故障还是电路故障,你的问题需要详细说明,凭一张图片不好说!

网友:
谢谢分享,下载收藏,以后备用。

网友:
什么显卡 不说明 一下,不同有显卡有不同判断方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