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6s扩容 4014错误一直在dfu 进步了恢复模式

楼主(2020-03-22):
硬盘阻值打了,正常。基带电源也没有短路,硬盘边上的电阻也检查了。爱思黑屏11错误,没有苹果显示。会不会cpu挂了?

网友:
cpu虚了 应该

网友:
扩容有风险啊

网友:
应该你的判断是对的 一样遇到过

网友:
温度高了吧

网友:
看看周围的电阻有没有吹虚焊

网友:
先重植个CPU吧

网友:
应该是字库挂了

网友:
换了字库换了字库也一样

网友:
硬盘是不是坏的哟???我扩容也遇到过

网友:
把原盘装上看看,别动不动就搞cpu