谁有小米TM1802-AD DA0TMBMB6D0板子,量个电阻

楼主(2020-03-22):
断线了,往哪里走,
画红框的电阻是多大的?
芯片型号ALC1304 没有PDF

网友:
小米神机 就是掉啊

网友:
最好拍全图  不然不知道版型

网友:
小米 就没有救了

网友:
还需要吗 手上刚好有这块板

网友A:
刚好有一块量了一下是0  K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刚好有一块量了一下是0  K的

板子不在手上了吧 我的进水了有两个电阻坏了 不知道多大的

网友:
这个只有猜猜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B(2020-04-22):
10欧的  刚好有个0.0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10欧的  刚好有个0.0

感谢~~~

网友C:
你好,我也有这个板子。烧坏了,CPU核心供电对地电阻只有0.7欧。不知这个板子正常对地电阻是多少,麻烦测量告知一下,以便参考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你好,我也有这个板子。烧坏了,CPU核心供电对地电阻只有0.7欧。不知这个板子正常对地电阻是多少,麻烦测量 ...

不好意思,机器拿走都一个月了~~~~~~~~~

网友:
10欧姆的电阻,我正好有这个板子

网友D(2020-05-24):
引用 网友C:
你好,我也有这个板子。烧坏了,CPU核心供电对地电阻只有0.7欧。不知这个板子正常对地电阻是多少,麻烦测量 ...

电感对地阻值对比图,小米集显板
要是看不清,请下载这个大图片来看 八代小米BIOS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电感对地阻值对比图,小米集显板
要是看不清,请下载这个大图片来看

谢谢分享!板子估计CPU烧坏短路了,已返给顾客

网友:
谢谢关注与分享,板子基本确定CPU烧坏短路,已返回给顾客

网友:
很详细的案例  谢谢分享

网友(2020-08-05):
请教下各位    这机不认硬盘   是那里设置问题啊?  我就是拔了电池就认不到了

网友:
200欧姆链接芯片12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