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S300笔记本怪问题

楼主(2020-03-22):
一个联想s300笔记本版号14292-1开机灰屏,按键不能按动,可以按关机,开机还是灰屏,插上USB键盘就显示进系统,进系统不死机不蓝屏,刷bios也没有用。怪不怪

网友:
键盘先不连接试试开机能不能进系统显示。

网友:
内置键盘先拔掉 有可能连键了

网友:
不是说什么问题都是刷BIOS都能解决的

网友:
解决了吗?遇到类似问题机

网友:
前来学习,期待高手解答