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测试好]
宏基P278 板号14277-1M 论坛首发BIOS

楼主(2020-03-22):
宏基P278 板号14277-1M  独显  原来是待机0.032偏高 不加电  待机5V无 3V只有0.9V  换EC后(带程序的)待机0.001正常  3V无(正常待机时没3V只有5V的) 5V正常  加电电流0.57无跳变 测各大电感 转换电压  只有集显电压不出  果断淘宝10个大洋买了个BIOS   刷上直接OK

网友:
这两天忙 忘记发了 P278这台机子当时修好装起来进系统到滚动条的时候黑屏了 强关后又是老样子 待机0.03 5V没有 3V变0.99V  不加电  客户要的急 没办法 最后让卖芯片的那边发了一个EC程序  线刷   EC型号是 KB9028Q  C 跟KB9012线刷是一样的 找到论坛里面一大神的帖子线刷的教程  打开后 对应键盘上的脚位不一样  直接对应EC脚位就行了 链接在这 https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970895-1-1.html  (我这台的接线是  8脚座子位置  1脚接键盘 4脚  2脚接1脚 4脚接23脚  需要另外用根线接地  5脚接2脚 6脚接3脚  8脚接3V供电  )刷好后 待机正常 加电0.6无跳变  不用想  BIOS再重新刷一下  就OK了  反复测试两天没问题

网友:
这款EC程序论坛里也没找到  所以发上来  大家也不用去某宝也买了

14277-1M EC.BIN

网友A(2022-07-27):
一样的问题,返修很多次了,主板都换了,还返修,真搞不清哪里问题了, 换的主板也不行? 电源充电器问题? 键盘问题?等等 太多可能了, 哪位大佬知道根本问题在哪吗?太难了,这个机器这个问题

网友(2023-04-07):
引用 网友A:
一样的问题,返修很多次了,主板都换了,还返修,真搞不清哪里问题了, 换的主板也不行? 电源充电器问题? ...

最后解决了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