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H110M-Kusb全部不能

楼主(2020-03-22):
华硕H110M-K   usb全部不能用,开机鼠标灯会亮一下然后灭,刷过一个bios不亮,刷一个说是能上8代的可以亮,usb数据脚阻值695,有没有遇到过的?

网友A:
测USB供电,接上鼠标测,打数据线对地阻值看是否一致,不一致就是SB坏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测USB供电,接上鼠标测,打数据线对地阻值看是否一致,不一致就是SB坏。

对了,插鼠标测数据脚阻值是590,而且通电数据脚有一个是3v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测USB供电,接上鼠标测,打数据线对地阻值看是否一致,不一致就是SB坏。

Usb供电有5v,鼠标插上数据脚阻值620  635  键盘的数据脚是两个590

网友B:
还有就是刷了这个bios后,进bios后开关针重启针都不管用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还有就是刷了这个bios后,进bios后开关针重启针都不管用

所有USB接口都要测,包括主板跳线上的。

网友C:
静电管全都拆了!在不好使就是桥坏了!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静电管全都拆了!在不好使就是桥坏了!

我从老华硕板子拆下来换了一个,涛声依旧,等下我全拆了试试

网友:
技术不同凡响

网友(2022-05-20):
ESD可能全挂了,我遇到过后面板全坏的,就是ESD