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1466 MacbookAir一开机风扇就狂转,还特别慢,机身没有温度

楼主(2020-03-22):
一按电源键3秒左右风扇就开始高速狂转,电脑特别慢,在mac系统下看cpu占用率也很低,机身没有温度。尝试重置了smc和重装系统,都没有解决问题。配图是自检的情况,有没有遇到过相似问题的,求教该如何解决?

网友:
可能是降频了,你会修的可以刷bios或检测温控。

网友:
检测温控, 触控板排线

网友:
查温控检测吧,就那几个常见故障点

网友:
外设也有可能

网友:
排线  触摸板。。。。

网友:
屏幕有个温控线。没装就会风扇狂转。

网友:
期待答案  等待结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