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手焊接拖锡怎么弄,连锡

楼主(2020-03-22):
(图片)

网友:
这个必须拿好主板练手 不然练不会

网友:
焊膏,刀头烙铁,焊台,废旧板子勤练习,就OK了!

网友:
关键焊锡要好,不然气死。

网友:
把你的装备上个图

网友A:
你的锡丝要有助焊剂才行,如果没有就打一点。另外拖锡最好是刀头或马蹄头,别被尖头的外观欺骗你,以为头子细好焊接,实际上尖头除了飞线之类的以外,是最不好用的。
尖头确实不好拖锡,只能带走一点锡麻烦,刀头就比较方便拖
详情

网友:
吸锡线买一捆,不然教不会

网友:
学习了每天进步一点

网友:
加松香,换好的烙铁焊锡

网友:
胆大心细就行了

网友:
锡不要太多,手不要抖!

网友:
主要是悍油放合适

网友:
这不是焊好了么

网友:
焊油要到位,直接拖

网友:
温度高点,用松香芯的锡丝,烙铁头要干净,拖锡最好用的是刀头

网友:
炒菜多放油

网友:
告诉你一个最简单的 擦干净焊盘和焊接件 然后烙铁固定好对角引脚 然后在引脚上涂抹少量低温锡膏要均匀 然后烙铁头45℃斜沿着引脚匀速走一边 超级快 最后洗板水插插就好了 漂亮不虚焊 比助焊剂好用

网友:
1烙铁温度要够,2锡线不能太差,3加好点的锡膏

网友:
这个很简单啊

网友:
用焊膏 不要用松香

网友:
在阿林老师菊花棒的教导下你不用焊锡膏也可以焊的非常好

网友:
多练练就会越来越好

网友:
装备决定了成败

网友:
从来不用烙铁  直接风枪的

网友:
助焊膏抹一点,烙铁锡不要上太多

网友:
引脚太密,高手弄一样会连锡,把连锡处理好就可以了。
拖焊最好用含锡量90%以上,含松香的锡丝。助焊剂用好的贵的,多练习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引脚太密,高手弄一样会连锡,把连锡处理好就可以了。
拖焊最好用含锡量90%以上,含松香的锡丝。助焊剂用好的贵的,多练习就可以了。
qq99427602
打上助焊油还连锡的话就是烙铁温度不够
详情

网友:
烙铁温度要够用松香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的锡丝要有助焊剂才行,如果没有就打一点。另外拖锡最好是刀头或马蹄头,别被尖头的外观欺骗你,以为头子细好焊接,实际上尖头除了飞线之类的以外,是最不好用的。

尖头确实不好拖锡,只能带走一点锡麻烦,刀头就比较方便拖

网友:
我焊声卡没问题,焊IO 10次8次失败

网友:
路过,学习下怎样拖锡

网友:
这个只能说多练!

网友(2020-04-23):
引用 网友B:
引脚太密,高手弄一样会连锡,把连锡处理好就可以了。
拖焊最好用含锡量90%以上,含松香的锡丝。助焊剂用好的贵的,多练习就可以了。

打上助焊油还连锡的话就是烙铁温度不够

网友:
好油,加差不多好的锡,很简单。一拉就行

网友:
从来不用烙铁焊,一把风枪走天下。从来不空焊,除非焊盘不平了,以及脚位没什么锡了。才烙铁拖。我只能告诉你,方法和工具很重要,手法倒是其次,只要不是残疾人都没莫得问题。

网友(2020-05-31):
烙铁温度要合适不能高不能低,对位必须正这样利于锡的流动,多练必好

网友:
多练习找技巧

网友:
哈哈我看到最后一张图想多了

网友:
换成功2个有自信就随便换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