七彩虹b250m-d_v20 魔改上八九代bios

楼主(2020-03-23):
添加的八九代微码,非b0需要屏蔽

支持cpu型号
i3 8100
i5 8400
i5 8500
i3 9100f
i5 9400f

更换CPU之前注意事项:1、刷完BIOS后 建议您断了220V电源 用金属物体短接主板CMOS清除跳线10秒以上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注:不要用拔电池的方法清除CMOS,没有作用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、更换CPU后建议重新安装系统,否则可能出现各种不可预测的问题。

网友A(2020-06-18):
这个bios还支持6,7代u吗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这个bios还支持6,7代u吗?

不一定,没有测试,上6、7代还是建议用原厂bios,因为这个是更新过me的

网友:
发一个如何魔改的方法 可以学习下嘛……

网友C(2023-03-08):
引用 网友B:
不一定,没有测试,上6、7代还是建议用原厂bios,因为这个是更新过me的

测试过了,不支持7500,下来魔改e3 v5的也不行,六七代的还是用回原厂的,如果要上e3 v5的话还是自己改

网友D(2023-06-19):
引用 网友C:
测试过了,不支持7500,下来魔改e3 v5的也不行,六七代的还是用回原厂的,如果要上e3 v5的话还是自己改

b250的板子不是支持七代u7500应该可以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b250的板子不是支持七代u7500应该可以吧

b250原厂bios肯定是支持7500的,帖子里面的是改过的bios,me有变动,所以不支持

网友(2024-08-04):
有这个电路图或是点位图分享一下。谢谢。

网友:
diid一直在找