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直卡在loge

楼主(2020-03-22):
笔记本。宏基4752g开机一直卡在LoGE界面。按啥都没反应。也进不去BIOS。有没有大神能指导下。是怎么回事?谢谢

网友A:
。。。。。去掉所有外设 键盘触摸板 硬盘 光驱 看能不能过这一步再说

网友B:
刷BIOS先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。。。。。去掉所有外设 键盘触摸板 硬盘 光驱 看能不能过这一步再说

去掉了。还是这样。电池都扣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刷BIOS先吧

进不去也能刷BIOS嘛?一直卡在这里。按啥都没用

网友:
好吧。我去百度下怎么整

网友C:
裸板也这样吗?可以先刷个BIOS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裸板也这样吗?可以先刷个BIOS

刷BIOS的U盘必须要2g以下的嘛?

网友:
去掉所有外设 键盘触摸板 硬盘 光驱 看能不能过这一步再说

网友:
刷个bios就好了

网友:
找个专业的修吧,这种情况之一刷BIOS试试了。

网友:
用RT809刷BIOS就好

网友:
编程器刷bios啊,这都不知道,还是建议找人维修吧

网友:
去掉所有外设 键盘触摸板 硬盘 光驱,还是不行的话就刷BIOS吧~~在不行在看内存或cpu了

网友:
建议将内存重新拔插一下,或者插到另外的内存槽看看。

网友:
外设没问题。   刷bios吧,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刷BIOS的U盘必须要2g以下的嘛?

内存CPUBIOS都可以先排除一下。BIOS我们都是拆下来用编程器刷的呀。看起来楼主是业余爱好者,建议还是找专业人士维修,自己倒腾一天搞不出来时间也宝贵不是。

网友:
裸板喔,外设也会卡logo。把光驱硬盘键盘触摸板等等等外设全部去掉了吗?

网友:
找个专业的修吧,先刷个bios试一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内存CPUBIOS都可以先排除一下。BIOS我们都是拆下来用编程器刷的呀。看起来楼主是业余爱好者,建议还是找专业人士维修,自己倒腾一天搞不出来时间也宝贵不是。

我在网上看盲刷。主板BIOS官网有。就差工具了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内存CPUBIOS都可以先排除一下。BIOS我们都是拆下来用编程器刷的呀。看起来楼主是业余爱好者,建议还是找专业人士维修,自己倒腾一天搞不出来时间也宝贵不是。

找搞维修的刷估计要收100。最低估计也要50。

网友:
拔掉外设试一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找搞维修的刷估计要收100。最低估计也要50。

没有的,这种问题你找我修的话一百我是不会修的,更不要说五十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找搞维修的刷估计要收100。最低估计也要50。

不一定是BIOS问题呢

网友:
先拆掉键盘试试,ACER 很多是键盘坏影响卡机。其次是硬盘。光驱,再后考虑主板

网友:
网卡拆了,不好你找我赔主板给你

网友:
小白也跑进来了,维修员都没饭吃啦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刷BIOS的U盘必须要2g以下的嘛?

用编程器刷的

网友:
键盘 。光驱 外设都拔掉

网友:
bios是一个8脚芯片,可以拆下来刷写的

网友:
BIOS,南桥,外设都有可能

网友:
拔硬盘必杀

网友:
楼主100都嫌贵    大家散了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找搞维修的刷估计要收100。最低估计也要50。

本着你在这论坛发帖问了礼貌性回答下,这是nec大电容,主板问题,
你的钱是钱,别人的技术时间不值钱?
修好最低200,嫌贵自己学技术自己搞,问个几把,不懂得尊重别人的劳动成果,就你的那几十块钱值钱,

网友:
傻屌年年有,今年特别多。

网友:
这款机器是i7cpu吗  这个一般bios问题哦

网友:
先看硬盘呀

网友:
硬盘 BIOS 外设等等。。。

网友:
像这种情况只能用排除法一项一项排除,没有快捷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