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L552VW 华硕的 接键盘就掉电 是键盘问题吗?

楼主(2020-03-22):
GL552VW 华硕的 接键盘就掉电 是键盘问题吗?

网友:
开关是在键盘上的吗?如果是的话那就是键盘了。

网友:
换个键盘试试,还有外界键盘也掉电吗?

网友:
键盘的可能性很大 开关在键盘上

网友:
接上键盘的时候可以量一下开机脚电压是否被拉低了。看楼主这个应该就是键盘问题。如果确定键盘问题又不想换键盘的,开机脚电压被拉低了,可以在主板上切断键盘控制的开机脚,改个开关到外面也行。

网友:
换个键盘, 开关在键盘上

网友:
开关在键盘的,换了很多键盘

网友:
现在的键盘连开关是一体的,很容易坏,容易导致不开机或者待机高。

网友:
把键盘上开关pin脚屏蔽掉看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