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LG]
求助,LG 2251TR开机,LOGO界面反复闪灭

楼主(2020-03-22):
求助,LG 2251TR开机,LOGO界面反复闪灭,一直持续如此,请大神判断一下,这种情况一般是什么原因导致的

网友:
检查LED驱动部分是否保护

网友:
先把电源弄正常,再说!

网友:
5V供电不稳,
后级短路。
程序问题。

网友(2020-07-12):
我试刷一下程序试下,有结果了再回复大家

网友:
先查电源是否正常?...............

网友:
这个现象可以肯定与程序是无关的。

网友:
屏供电看看,是不是不稳

网友:
替换下看看 应该很好找原因

网友:
电源或程序有问题

网友:
楼主刷机的结果如何?......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