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ILO QW2236EF MA2221H显示器开机红绿蓝变化不识别VGA信号

楼主(2020-03-22):
今天同行送来一台MILO的显示器,如图,开机红绿蓝变化,插上VGA不识别,现象一样,拆出主板,没有发现三基色的三个三极管,分析是MCU程序坏,U4拆下来读不出来,在料板上拆了一个040的芯片,刷上从网上下的程序,正常开机,但开机LOGO是清华同方,能用就行,现在把这个MCU共享出来,有图有真相。

_清华同方 RTD270CLWR10. 121.5 ok程序.rar

网友:
那个不叫三极管,是双二极管!
VGA接口做保护用的,没有这种管,很容易烧芯片。

网友:
这板通病两个小电容,刷完程序还会出问题换两个电容就好

网友(2020-10-21):
程序是好的,已经验证,谢谢楼主。

网友:
"把这个MCU共享出来",说法不对,应该是共享程序。

网友:
这个程序用在这个板上DOWN按键一按就关机了,我看了一下线路,这个板是5KEY,1+4的那种,你的这个程序应该是5KEY,2+3的。不过也可以用了,不按DOWN键就行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