ONDA 785G+开机电路修复

楼主(2020-03-22):
最近开始学习修主板  因为手头的主板太多了  不会修很苦恼
有了热风枪后 这应该是第一张修好的板。纪念一下。
现在都贴片了 用白光焊也费劲
这是型号
ONDA的老主板BIOS要百度自己找一下 有个老网站

症状:短接开机针不开机,PS/2接口键盘灯会闪一下,于是就短接绿线,可以正常开机
所以问题就出在开机电路上  而且是外围电路
发本帖的主要意义在于 实践证明 丝印为NC的三级管可以用7002N替换

还有一个问题想讨论一下
如图有个222阻值只有1.5K 左边这个222阻值是正常的
所以红框这个222很大概率不正常
目前发现短接关机 主板还有点电  要再短接一次放完电
你们说是不是这个电阻的缘故

网友:
怎么修的没说啊?

网友:
学习了,但怎么修的没说啊?

网友:
楼主这样的老主板都还要修 厉害

网友:
这个丝印的型号太头疼了,很多都查不到型号

网友:
学习感谢分享,nc贴片代换,记住啦。

网友:
想问一下各位大佬..第一次学习的话应该看什么资料比较好..

网友:
怎么修的没说啊

网友A:
别整天想着走近路 秒杀  每张板的症状不一样的啊    万一不是一个症状呢?我也是新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别整天想着走近路 秒杀  每张板的症状不一样的啊    万一不是一个症状呢?我也是新手

像这张板 开机电路有问题
懒得找电路图 那就跑一下线呗
发现NC不行  然后就百度到底是什么元件
然后就用相同的元件替换了呀
222电阻手头没有找到  就先放着

网友B:
修的是画的地方吗,怎么不说下修的哪里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修的是画的地方吗,怎么不说下修的哪里啊

丝印NC的管坏了  换个K72就可以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