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白修复弘基E1-571G无CPU供电,无显供电。

楼主(2020-03-22):
          好长时间没有发贴了,喜欢看看迅维论坛大神修本思路,几乎每天晚上要逛逛论坛,在迅维论坛上还是学到不少东西,因此也特别感谢迅维平台,给维修人一个技术交流的平台,不断的提高自己维修水平。好了闲话不扯了,进入正题。        同行送来一台弘基E1-571G笔记本电脑,说是通电无显示。接上电流表,电流跑0.29,大概心里面也有数了,估计是有电压没有出来。迅速拆出主板,目测无进水,无烧伤,无缺件,无维修。(这里说一下,本人修本之前要仔细检查主板有无明显故障,以前学主板维修的时候大师傅叫我们养成一个好习惯,万一用眼睛都能看出来的明显故障,维修时候少走弯路。) 裸板上电,测量CPU供电电感,无电压。测量显卡供电也无电压。测量CPU供电芯片PU13(ISL9583)24脚PWM3 ,测量其电压为2.6V不对,由图纸得出此电压+5VS,电压不够。断电再测24对地阻值,并无短路,找到+5VS是由U22一个N沟道管+5VALW电压由相关电路转换而来,测量U22的G级,电压为3.2V,明显电压不对! 由图纸得知U22N沟道管G级信号是由SUSP信号控制Q19截止得到5VS_GATE,测电阻R372一端+VSB信号19V为正常,测量R372电阻20K阻值正常,同时测U21的+3VALW转+3VS电路一切正常,果断更换Q19一个六角双场效应管,开机电流欢快的跑到0.8A左右亮机。
       高手勿喷,毕竟这个由二次转换电路的简单故障,(大神飘过)小白码字不易,各位大神给点分呗。

网友:
比我好多了。我那主题都还没看明白呢。哎。任重道远。电阻都到货了。mos管也到了,。就差供电电感了

网友:
0.2的电流这个很关键!仁宝主板!立马就知道二级电压起不来了!在主板找mos万用表打输入和输出!
基本不用看什么图纸的了!

网友:
分析的一针见血。

网友:
楼主思路很清晰  分析很到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