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是什么元件 型号是多少

楼主(2020-03-22):
这是什么元件型号是多少

网友:
R460=SIR460DP R474=SIR474DP . 笔记本的上下管,还要什么型号。找cpu供电管拆就行了

网友:
建议你看一下图纸,或者用万用表量一下,如果管子是坏的,建议你找主板是一样的管子量一下

网友:
低温MOS管

网友:
mos管,供电用的

网友:
mos管做开关用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