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神们。华硕f441u开机电流0

楼主(2020-03-22):
大神们。华硕f441u开机电流0.58开机无显示。cpu发烫。。会不会CPU挂了?

网友A:
烧鸡发可以判断cpu 是否坏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烧鸡发可以判断cpu 是否坏

看不懂哦,,,解释下,谢谢

网友:
不一定,cpu已经工作了,还有电压没出来而已

网友B:
CPU边上的电感阻值多少如果没有很可能CPU退休了

网友:
一个6一个5左右6的1.0电压+5欧的无电压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CPU边上的电感阻值多少如果没有很可能CPU退休了

一个6一个5左右6的1.0电压+5欧的无电压

网友B:
公共点烧机或者直接插上充电器开机看看CPU烫不烫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公共点烧机或者直接插上充电器开机看看CPU烫不烫

都一样发烫。有一个电感无电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