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SUS M4A87T PLUS主板维修

楼主(2020-03-23):
原来主板开机不过内存,是主板背面,1.5V电压烧断线了,接上后,内存过了,蜂鸣器也听到过显卡的声音了,但就是显示不出画面,量了主板上插显卡的接口电压都正常,莫非BIOS坏了?
显卡
主板维修

网友:
换板了,坏板放弃维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