没有rsmrst信号也能开机使用?

楼主(2020-03-23):
我修技嘉 GA-B85M-DS3H,故障时不触发。查到由IO芯片输出的-rsmrst信号只有0.8V,断开相连的电阻OR7后,送往桥芯片的-rsmrst恢复正常的3.3V。说明IO芯片坏了,需要更换。

提供-rsmrst的上拉电源来自于3VDUAL

但奇怪的是,拆除OR7后主板就可以触发显示了

每次都能开机显示,不知道能不能稳定使用。

网友:
而且可以进入睡眠模式,还可以正常唤醒