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米8探索版无4g信号只显示e

楼主(2020-03-23):
小米8探索版无4g信号只显示e,2修寄深圳没有修好,真是无法吐槽,谁能知道这是什么问题求助小哥哥。

网友:
这就是有2G无4G吧、找找4G功放换下看

网友:
寄深圳不一定能被高手修、这边一般二修机都不愿意接、很多时候打开一看上家修过板上弄得比较烂直接装机退回去了、因为本来是小问题结果被人为搞成大问题、还是只能收那么多钱、干脆直接退回

网友:
找下B41频段功放、查这个电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