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各位大神戴尔V5460开机不显

楼主(2020-03-23):
开机后电源灯闪七次,BIOS刷过,内存,显卡电压正常,处理器似乎没有供电,找到一个MOSFET管,上端19V电压,下端输出为0,不知道是这个管坏了还是有控制它的没有开启信号,请大神出来帮忙看看。

网友A:
找到一个MOSFET管,上端19V电压,下端输出为0,不知道是这个管坏了还是有控制它的没有开启信号,请大神出来帮忙看看。

》》这种现象的mos管 本体坏的很少的 查下相关信号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找到一个MOSFET管,上端19V电压,下端输出为0,不知道是这个管坏了还是有控制它的没有开启信号,请大神出来 ...

谢谢老师,我再检查一下别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