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7208打印复印都是这样,换

楼主(2020-03-23):
联想7208打印复印都是这样,换过高压板,硒鼓,激光器没换过但有清洗过,这是什么问题?

网友A:
总成没换。。。

网友:
感觉底灰严重,粉是不是兼容的,还有硒鼓电极触点检查清洁下

网友B:
一看就知道是个菜鸟,乱修,你不先打印报告页看一下正常不,复印不行,测试一下扫描正常不,一个个来检测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一看就知道是个菜鸟,乱修,你不先打印报告页看一下正常不,复印不行,测试一下扫描正常不,一个个来检测

你字看清楚,看完再评价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总成没换。。。

换的就是总成

网友:
底灰。看看用手是否可以抹掉。可以抹掉,定影辊脏,或定影不牢。抹不掉,查感光鼓,有些碳粉质量不好也会有底灰。看看机器里面脏不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