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米161201-01笔记本外接显示内接不显示维修

楼主(2020-03-23):
这次维修走了弯路,当显卡问题处理了,因为它没有风扇散热,把二合一处理器换了,换完还是一样故障,拆屏查屏线,最后电压全正常,最后没办法,把bios刷了一个程序,问题解决了,无语=_=!

换处理器贴高温胶带,增加成功率

网友:
经验丰富技术很自信缘故,还是先软后硬好

网友:
楼主分享一下你刷的BIOS程序

网友:
这种情况还确实是比较没有想到的,宝贵的经验

网友(2020-06-06):
我这个拿过来的时候有时显有时不显有时卡LOG现在内外都不显

网友:
刷了也没用

网友:
为什么不先刷BIOS呢

网友:
手上一台HDMI外接显示,内屏不显,刷了BIOS也是一样!

网友:
刷了不行

网友:
屏线对地没问题的话。先刷bios