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500R5H不开机公共点电压检修

楼主(2020-03-23):
三星500R5H不开机公共点电压检修
故障:不开机,按电源键开机无反应。
维修:开盖,检测,公共点电压0V,MOS管无短路,这样的故障是笔记本里最常见的隔离保护电路,BQ24735常见的充放电芯片,检查芯片条件,从电源开始,20脚VCC19V供电

参考图
20脚无电压,供电保险电阻两个都炸了,看不到多大,再测量20脚对地短路,两种情况1.BQ735短路,2,供电滤波电容短路。从容易的开始拆电容,测量是电容短路了,运气好。电阻用2.2欧的,换上好的电容。开机电流上来了。

这图是我们最想看到的,故障排除。

传上几张机器图

网友:
论坛高手众多,您也是一位!

网友:
论坛高手众多,您也是一位

网友:
这个机器没有图纸或者点位的

网友:
三星的机子不好搞!!

网友:
原来的电阻其实是因为电容短路了烧点了。大多数这种电阻都用10欧姆代换

网友:
都是高手,细节决定成败

网友:
果然是高手,学习了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街角的幸福888
不错,不错

网友:
这个绝对是高手

网友(2020-08-17):
原来的电阻其实是因为电容短路了烧了

网友(2024-07-08):
跟我之间的电源一样,
优利德1306S可调源不错,
刚卖了,今天又买了个优利德TOPLOA  X08P3005 32V 6A