维修好 铭瑄H110M D4全固板 V3.0 无CPU供电一例

楼主(2020-03-23):
微信号 铭瑄H110M  D4全固板 V3.0 无CPU供电一例,拿正常的 板试了 发现上不上U都有电压出来的,不上U CPU电压0.82V左右,而我这块 不上U也没有电。。测待机1.0v,内存1.2v 2.5v ,VCC_PCH电压1.05v ,VCCIO 1.05V,这几个电压都正常,只有CPU供电没有查3606BC的EN脚 27脚 有3.4V 电压,搞来搞去没思路了,也找不这个板的图纸, 后来想想 是不是TON之类的脚对应的12V电阻有问题,于是用表笔在IC周边不断的点 12V的地方 的电阻两边,终于找一个电阻标了65D的电阻 一边12V 另一边3.6V。。既然怀疑了,就风枪吹开电阻 量下,一量只有24K了,,,后查65D 应该是464K的,在废板上找了半天都找那么大的电阻,后来用两个电阻串起来 一个是124 一个是324 焊上 后 测试 CPU电压出来了, 接显示器亮了

网友:
论坛高手众多,您也是一位!

网友:
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...........

网友:
贴片电阻真的不好找,串联也是没办法

网友A:
台式主板收不上价格,一般不能秒杀我就放弃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台式主板收不上价格,一般不能秒杀我就放弃了

这策略不错啊,有没有打算修无人机的的念头,笔记本也不好叫价了 百把块 拆装都半天了。。

网友B:
Ton脚是干什么的,

网友:
论学习的重要性,你厉害了

网友:
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.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Ton脚是干什么的,

据说是频率设定

网友C:
一直想学主板维修的,可是台式机基本都是以换代修,也不挣钱,最后去迅维学了手机,三线城市也没啥修的!三个月也不精,现在几乎没有提升的可能!羡慕有技术的前辈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一直想学主板维修的,可是台式机基本都是以换代修,也不挣钱,最后去迅维学了手机,三线城市也没啥修的!三 ...

如果有基础的。估计三个月也可以学好多理论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一直想学主板维修的,可是台式机基本都是以换代修,也不挣钱,最后去迅维学了手机,三线城市也没啥修的!三个月也不精,现在几乎没有提升的可能!羡慕有技术的前辈

来啥修啥。下次就会了

网友:
ton脚位好像不同芯片叫法不同。

网友(2020-06-16):
请问楼主,该脚正常电压是多少呢?

网友:
技术可以 啊

网友:
有点位图分享一下最好了

网友(2020-07-16):
感谢,楼主分享,无私奉献。给你个大大的赞。。。。

网友:
厉害了h110得图纸,都少了。需要功力了。

网友:
现在的板子不好修还收不起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