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S41-35不开机维修

楼主(2020-03-23):
待机0.012,触发电流0.114,无CPU显卡供电,最后发现是一个滤波电容不良导致的故障,风枪取下不良电容后正常开机。

网友:
高手都是靠秒杀

网友:
怎么知道是这个电容不良的

网友:
怎么知道是这个电容不良的,

网友:
示波器的大佬啊

网友A:
电容去掉,不是更影响滤波吗?不用更换电容吗,直接去掉?

网友:
今天也遇到这个机器。机器原来的问题是商家给客户换硬盘,换了之后就没得显示了,屏幕没有字,灰屏的,我查了显卡屏幕供电都是对的,屏幕也换了还是一样,大家帮忙分析分析,还有什么地方没有查,机器外接也是灰屏的

网友:
板号不说,电容干什么的不说,就看见你的MI MAX 3字挺显眼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电容去掉,不是更影响滤波吗?不用更换电容吗,直接去掉?

滤波电容不装也行

网友:
是怎么测试出来的啊????????????/

网友:
烧机大法?不错!

网友:
这个型号的问题 论坛早就有人发过了 我都依葫芦画瓢修过几个了

网友:
是电压取样分压点的滤波吧

网友:
给你点个赞 支持一星期

网友:
技术不同凡响

网友:
放几张图片,没维修过程

网友:
你怎么知道电容不良的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果然是高手,,,,,,,,,,,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