32.768晶振两脚压差2.3伏

楼主(2020-03-23):
32.768晶振两脚压差2.3伏,正常压差0.2几伏 求大神提供一个维修思路

网友:
桥晶振还是?

网友:
换谐振电容试试

网友A:
    我测过 0.5V,怀疑都换,这个好找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    我测过 0.5V,怀疑都换,这个好找

这个换了晶振 U24故障依旧

网友:
这个图不需要谐振电容一样起振,好板子也没有谐振电容

网友:
实时钟晶振吧

网友:
晶振端压实际是U24  X1 X2脚电压   是不是U24虚焊或者坏了   小白一个 抛砖引玉

网友B:
这个没几个东西嘛,大不了我全换完

我就不信还不好。要不你查查供电正常不?都正常的话,要不就看看5脚、6脚线路?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这个没几个东西嘛,大不了我全换完我就不信还不好。要不你查查供电正常不?都正常的话,要不就看看5脚、6脚线路?

I2C波形不对,我换了cpu,还是不反应,基本能换的都换了

网友:
这个晶振两端应该只有一点几伏电压也

网友:
32.768两脚电压差究竟是多少才算正常?

网友:
用示波器看看是否有波形,万用表只能看到电压,如果没有波形,可以考虑晶振本体和两个谐振电容还有一个10M电阻。如果都不行那就是南桥gg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I2C波形不对,我换了cpu,还是不反应,基本能换的都换了

既然i2c不对,那就看看一路上连有什么,可能是其中的一个有问题导致的

网友:
我发现一个问题,这主板烧了程序和不烧程序不一样,烧了程序的有32.768晶振没烧程序但是能启动的就没有32.768,我现在这块没启动所以就没法烧录,当然也就没有32.768,我想问这32.768晶振难道受程序控制吗?

网友:
基本能换的都换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