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A0LV6MB6F0

楼主(2020-03-23):
此机器的BIOS刷了10几个,没有一个能点亮的。哪位大神有办法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老生常谈的LV6

网友:
我有靠谱的!

网友:
去淘宝买一个试试 对着显卡型号去买

网友:
10个还不亮  你就不怀疑下别的地方有问题 而不是BIOS问题 ?

网友:
应该查查电路了

网友:
原来是能点亮好的,就是因为刷了BIOS才不亮的,我都没办法给客户交代了,郁闷死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刷BIOS之前先备份呀

网友:
16M备份的刷回去也点不亮了,也换过BIOS刷了,就是不亮,看来我要完蛋了,赔块主板。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