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联想ThinkPad E470进系统蓝屏,进PE提示错误acpi bios error维修

楼主(2020-03-23):
接同行联想ThinkPad E470一台,故障现象是开机进系统蓝屏,进PE提示错误acpi bios error,常用的方法试了还是一样,判定为主板问题,果断拆机,裸板测量显卡电压几乎没有,其它电压正常,某宝下载图纸

经查PU601 15脚电压没有,不正常,用放大镜观察确认是PR630一个脚腐蚀了,拆除,发现铜皮也腐蚀掉了,只能飞线了。
再开机,显卡电压出来了,维修结束。

网友:
这机器应该也支持集成显卡的吧

网友:
直接秒杀吗

网友:
现在的机器太难修了

网友:
这个是芯片的主供电脚。没有电压肯定不工作了。为什么这个供电没有了可以显示??

网友:
修的没道理啊,歪打正着

网友:
显卡没有供电还能显示,是个奇怪的故障

网友:
我以前遇到过一样故障的机器 Windows蓝屏,Linux正常。。。。

网友:
这机器这种问题确实遇到过 我遇到的是显卡坏了

网友:
没有电压能显示真有这样的事?

网友:
楼主怎么一下就找到问题了呢

网友:
真有这样的事?

网友:
集成显卡的

网友:
蓝屏做系统,换固态,换内存等等不知道折腾了几天来,高手就是厉害。一般人不会怀疑显卡

网友(2020-04-24):
到底啥问题 ?

网友(2020-11-25):
这个我遇到过

网友:
这毛病显示的问题倒是挺奇葩

网友:
还好比较明显。不然蓝屏要搞死。

网友:
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加油。感谢分享

网友(2021-10-19):
独显没有供电,集显也不能正常工作吗 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