宏基有线网 触摸板 win10 不能用 win7可以用触摸板

楼主(2020-03-23):
宏基  e5-471 ZQ0 4代 i5-4210U 820显卡  版号 DA0ZQ0MB6E0 REV-E     MODEL-ZQO   有没有bios的小伙伴呀 刷了几个都不行

网友:
bios版本的问题?

网友:
去官网下个BIOS升级试试呢

网友A:
看看官网上WIN7系统下有触摸板驱动没,没有的话应该不支持WIN7触摸板吧

网友:
会不会是你的WIN 10系统本身的问题,有没有换个WIN 10试试

网友:
这个应该不是bios的原因,驱动问题吧,上官网下载更新触摸屏驱动和其他驱动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看看官网上WIN7系统下有触摸板驱动没,没有的话应该不支持WIN7触摸板吧

WIN 7可以用触摸板  有线不能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