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飞行堡垒 FX63V 要先出独立供电才出CPU供电跑码

楼主(2020-03-23):
版号是DABKLMB28A0  进水的机器   洗刷刷后 开机0.1左右掉电  ,无显卡显存 CPU供电  !!!进水位置正好是显卡供电和桥背面!!结果干了BIOS 和桥还是一样。。。无奈换了显卡供电芯片 OK了,,,,走弯路了,,一直 以为比较新的机器双显卡 独显坏了或者不出供电都不影响上电跑码亮机。。。以后各位遇到了请注意一下!!!

网友:
我之前碰到一台一样的故障,没芯片试就放弃了

网友:
这个提醒的好,按照这个时期的时序,肯定先修CPU供电了

网友:
不不不,我一般都是先修显卡供电出来,再修CPU供电。

网友:
这个按以前的时序也是这样的吧

网友:
以前的时序也是这样

网友:
这是几代的机器?

网友:
还是得先修进水的地方啊  别干太远了

网友:
现在华硕的机器都不自己贴板了,改广达代工了。

网友(2024-04-30):
这个机器是先出显卡供电,再出CPU。我的机器是EC这边触发了,显卡电压能出,SLP_S3 S4不出

网友:
这个不是双显卡吗 集显也能用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