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BIOS]
各位大神苹果 原厂me哪里下载 a1707

楼主(2020-03-23):
各位大神苹果 原厂me哪里下载 a1707 原机bios被人刷了,下载修开机,显示很慢 进不了系统。官网下载的网站能不能发一个 实在找不到,机器比较新款,A1707  万分感谢

网友:
苹果不是分分钟搞定?论坛也该有的

网友:
淘宝就有原厂BIOS出售,直接买一个又省事。

网友(2021-01-09):
今天我也修到一台苹果A1707笔记本,故障是键盘进液和“键盘门事件”有几个键盘不能弹出。订了全新的键盘,拆键盘的时候最好用尖镊子一个一个慢慢把铆钉帽去掉,最好保留铆钉柱,这样换上新键盘多稳固。安装新键盘必须把蓝色保护膜拆掉,贴上原装绝缘纸,否则键盘背光不亮,键盘不能使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