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61MH-MV不触发,飞线解决维修记录

楼主(2020-03-23):
H61主板,测了一下既然有没有3.3V 待机电压,当然不能触发了,像这种情况真的很怕是南桥短路把3V拉低,现在南桥那个贵啊
测了一下南桥阻值正常
像这种供电没有的,基本就是送钱的,也不测那里断线了,直接飞线解决

网友A:
飞线接哪里了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飞线接哪里了?

接的是电源5Vsb到主板5Vsb转3.3Vsb

网友B:
小白且人笨,请教,南桥阻值怎么测?

网友C:
是5VSB转3VSB的管子上没有5VSB供电吗

网友:
哈哈  客户有时候会说不好看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是5VSB转3VSB的管子上没有5VSB供电吗

是的
;;;

网友:
为什么不直接正面走线,这样看上去很尴尬

网友:
的确简单粗暴。其实客户懂的。

网友:
快刀斩乱麻!

网友:
这种太简单,收个十块算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小白且人笨,请教,南桥阻值怎么测?

量桥上的电容,桥背面的电容,或者晶振。桥如果短路了那些电容好多都会会短。晶振也会短

网友:
这个修的挺好的。不错。我之前也遇到了。没思路。无奈放弃

网友:
都是人才呀,什么时候有这水平

网友:
atx绿线直接飞到稳压管吗?

网友:
太丑了吧

网友:
直接飞待机5V。人才啊。

网友:
可以  就是不太美观啊

网友:
一招秒杀 像这种问题 多碰点就爽

网友:
不能收太便宜。浪费了一根线。起码利润10000%

网友:
飞线简单快捷

网友:
说实话,没有点位图不好查,尤其是二三线板,基本凭经验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