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8460 内存供电维修

楼主(2020-03-23):
HP8460开机电流0.3A左右,不亮屏,拆机查看,内存上场管烧坏,立马拆处,后测上管G级位置与S级位置阻值011

怀疑电源芯片G5603损坏,由于手边没有此芯片,又不想发货,想搜下有没有代换,结果没查到,目测此芯片和TPS51117

芯片相似,打开图纸观察脚位相同,就直接代换了,后又怕输出电压有异常,故代换后,没有直接上内存和CPU,测的电压1.55V

理论上,修到这里是可以直接收工的,想了下尽可能完美解决问题,必免将来出现不必要的死机蓝屏现象,就直接把第5脚下的反馈

电阻直接更换掉,1.5V完美出来,没有多深的技术含量,总结,G5603和TPS51117可以代换,注意输出电压有无异常,可以通过返馈

电阻来调节。

网友(2020-04-28):
rt8209b也可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