贴片电感替换问题!

楼主(2020-03-23):
各位师傅好!买的贴片电感大了两圈!原先是小的!但数值是一样的!不知接两根线能不能替换?谢谢

网友A:
一个220  一个221  你买的电感量都不一样怎么替换

网友B:
这种电感最好不要短接 如果装不下 直接那个大的电感接出两根线再焊接到主板上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种电感最好不要短接 如果装不下 直接那个大的电感接出两根线再焊接到主板上

嗯嗯!我也是这么想的!一会试试看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一个220  一个221  你买的电感量都不一样怎么替换

淘宝卖家说差一个数没关系!难道被忽悠了?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淘宝卖家说差一个数没关系!难道被忽悠了?

这两个电感的容值是一样  只是大小不一样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这两个电感的容值是一样  只是大小不一样了

嗯嗯!明天接上两根线试试

网友E:
你鞋多大码的,加一倍怎么样

网友:
电感量相同应该没问题

网友F:
引用 网友C:
淘宝卖家说差一个数没关系!难道被忽悠了?

牛逼,你先学下基础在问吧,在说就算是电感一样,估计也不是这个坏了,你在想什么呢楼主

网友:
差了10倍怎能代换

网友:
电感量差10倍?一个22uh一个220uh

网友:
220是0.022mH.221是0.22mH

网友:
搞笑的吧,兄弟

网友G:
可以,没问题的

网友H:
220和221是不一样,不可以替换。

网友I:
不能加延长线的,会造成不开机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你鞋多大码的,加一倍怎么样

简单 明了 粗暴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牛逼,你先学下基础在问吧,在说就算是电感一样,估计也不是这个坏了,你在想什么呢楼主

电感摔坏了 两半了 能看见!只是拍错了!我这不就是在论坛学基础吗?在座的师傅都是我的老师!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220和221是不一样,不可以替换。

嗯嗯 知道了!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不能加延长线的,会造成不开机的。

嗯嗯!知道了!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可以,没问题的

我信你个鬼!你个糟老头子坏的很!

网友:
一个220  一个221  不一样怎么替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