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联想Y7000怎么拆卸键盘?

楼主(2020-03-23):
联想Y7000怎么拆卸键盘?
最好有带图详细说明
谢谢大家

网友A:
和C壳是一体的 单独拆换键盘个人用户不好操作的 拆后盖 主板 压键盘铁片 键盘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和C壳是一体的 单独拆换键盘个人用户不好操作的 拆后盖 主板 压键盘铁片 键盘

全是焊接的 要把这么多焊接的都去掉吗?很多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全是焊接的 要把这么多焊接的都去掉吗?很多啊

对 先拆下这个铁片之后拆键盘

网友:
全拆.前几天换俩了

网友:
这种一体的键盘不太好换,塑料点点不好焊回去。如果直接套在上面,键盘手感又不好,键帽有高有低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