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E402NA 不触发电流0.032左右解决方案

楼主(2020-03-23):
   华硕e402na,版本号是2.3。 这款机子BIOS会影响开机正常上电,根据我实测虽然没有上电,可是3v,5v,线性3v,5v还有主板电压基本齐了,除了CPU供电没有的情况刷bios基本可以解决!这台电脑的bios刷的时候需要注意,很多朋友刷了很多次都没有成功。
首先:在华硕官方下载E402NA的bios,然后通过对比原机备份的bios,分解出可用的正确bios
其次:刷bios的时候自动读取bios的型号,选择25q64fw(opt)这个型号,一定要选带opt的,否则是不能用的。非常重要。然后刷完直接上机就可以,不管校验失败的提示。

论坛有人分享了bios,我就不发出来浪费大家的分了,记住最关键的是选对bios的型号,我之前没注意搞了半个多小时。

分享不易,多多加分,谢谢

网友A:
楼主的意思 是没有CPU供电可以刷BIOS就可以开机了吗

网友B:
修的没道理啊,歪打正着

网友:
确实BIOS的问题。前几天修了一台。待机条件RSMRST没有3.3V。以为一体CPU问题。还好没有换,先刷了BIOS。刷后马上好了。。BIOS是1.8V的BIOS 。s

网友C:
还要注意这个BIOS是1.8V的,25Q64FW(FW表示1.8V工作电压)只要不把原机的OTP清空直接刷写也可以的

网友:
修过一台这个机器,也是无CPU供电其余供电出来了,CPU供电开启是有的SVID信号无波形,直接刷BIOS就好了

网友:
有学到了一招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还要注意这个BIOS是1.8V的,25Q64FW(FW表示1.8V工作电压)只要不把原机的OTP清空直接刷写也可以的

所以要刷写前要注意bios是不是1.8v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的意思 是没有CPU供电可以刷BIOS就可以开机了吗

嗯 是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修的没道理啊,歪打正着

哪里没道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还要注意这个BIOS是1.8V的,25Q64FW(FW表示1.8V工作电压)只要不把原机的OTP清空直接刷写也可以的

的确,我之前测过bios电压

网友:
分离ME 不易

网友:
确实BIOS的问题。前几天修了一台 。。呵呵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所以要刷写前要注意bios是不是1.8v?

凌动CPU多数是用1.8VBIOS,BIOS电压不对不能混用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还要注意这个BIOS是1.8V的,25Q64FW(FW表示1.8V工作电压)只要不把原机的OTP清空直接刷写也可以的

OTP是一次编程英文缩写,这个区域只能写一次的。也就是说不能清空。

网友:
这样说..你换个普通64M BIOS都不能用

网友:
谢谢老板分享 收藏一下

网友(2021-02-24):
手头刚好有一台,试试看,谢谢

网友:
不触发,待机电流0.02

网友:
刷BISO一般都是默认的 没选过。。。

网友:
学习了 这个主板也是MINI ASUS 主板越来越简约了

网友:
1.8V 可以用什么设备刷推荐个

网友(2021-04-18):
我的有CPU供电 不知刷了能开机不

网友(2023-08-09):
感谢分享!已经收藏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