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61芯片组25M晶振的电压

楼主(2020-03-23):
华硕P8H61,触发显示复位信号无效、帧信号无效,然后跑码始终卡代码97,各个电压、复位、时钟电压检查都正常,在查到25M晶振发现两端电压只有0.5V左右,且压差极小,于是更换一新晶振,然而电压依然只有0.5V,请问这个电压正常嘛?如果不正常是桥哪里出问题了?晶振两端对地阻值在六七百也没问题。BIOS也更换了。这个卡代码97到底是哪里自检过不了(插不插显卡都是卡97,说明应该还没到自检显卡这一步。)

网友A:
我遇到也是卡代码 外设芯片拆了也是一样 IO还没有换 是不是IO问题了

网友B:
不插内存跑什么代码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不插内存跑什么代码?

哪句话写了没插内存?

网友B:
插内存跑什么代码?不插又跑什么代码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插内存跑什么代码?不插又跑什么代码?

插内存跑97啥,不插跑22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遇到也是卡代码 外设芯片拆了也是一样 IO还没有换 是不是IO问题了

25M晶振直接接桥,如果电压不对那肯定是桥有问题了

网友:
桥挂了,哈哈哈

网友:
桥挂了就不好玩了也

网友:
上午通电开机,没反应,咋都开不起,一跑时序,不出S3,想起昨晚拆了桥散热器,是不是把桥碰松了,年头久了虚焊,于是助焊剂风枪伺候,一顿猛吹后,S3出来了,冷启动居然帧信号也有效了(复位信号还是无效),但是跑码后仍然卡97,继续伤神吧

网友:
我的自用电脑就是 p8h61

网友C:
25M晶振的电压我记得应该0.5左右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25M晶振的电压我记得应该0.5左右

坛子里又说是1点几伏,如果这个电压正常说明桥可能是好的,那哪里自检过不了也?

网友:
BIOS的版本对吗

网友:
肯定对,根据主板的版本号在官网下的,不管是原先主板上的BIOS还是自己买来刷的BIOS,两块插起均卡代码97。

网友D:
插个小喇叭,报警不?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插个小喇叭,报警不?

还真没小喇叭,不过修主板的人很少见过用喇叭

网友:
桥出来的PLTRST3.1V正常;PCIE\PCI的PCIRST3.3V正常;CPU出来的VRMPERGD3.1V,进CPU的HCPURST0.9V,时钟芯片的CKRESET\SRESETCON#也有3.3V,都正常呀,晶振除桥旁边的25M电压只有0.5V我不知道是否正常,其它几个晶振电压和压差都正常。我实在是找不到毛病在哪了。

网友:
你接上小喇叭看看,可能会有报警声,一长两短的声音。说不定是显卡问题

网友:
感觉晶振电压是正常的

网友:
来自: 重庆 来自 重庆
另外,这块H61板子出个大洋相,诊断卡卡97,以为主板坏了,没上显示器也没上硬盘,结果今天把显示器接起一看,早就亮机了,卡在提示进BIOS的界面 。原来因为没挂硬盘没系统,就卡在进BIOS界面了。这个华硕板子的设计还真是抓狂,关键最要命的是,不插显卡它也是卡在代码97,所以根本就想不到实际上卡97的时候已经亮机了 |

网友:
经验丰富的老师傅我遇到一个昂达p43+的板子开机一路跑到3E进不去了,刷BIOS也不行,在没弄,也不知道自己的编程器好不好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