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苹果一体机不开机

楼主(2020-03-23):
客人寄来主板和电源说是不通电,一看连开关都不知道在哪里操作,在客人指导下先熟悉了一下接口然后开始搞:

网友:
修好了 能干

网友:
啥意思  不太明白

网友:
真没看明白,又没有显示器怎么确定显示了

网友A:
他的是不通电,我只能修到能通电大体看了一下觉得可以显示了,最终结果要客人到手后测试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他的是不通电,我只能修到能通电大体看了一下觉得可以显示了,最终结果要客人到手后测试。

最后给你一个回复:通电不开机咋个办?想过没??退钱!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最后给你一个回复:通电不开机咋个办?想过没??退钱!!

他们还在测试稳定性,店里正在催款中

网友C:
还要先等客人指导啊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还要先等客人指导啊?

客人不是一般的客人,有的方面比我还懂的多多,比如接线拆机部分操作起来就比我们麻利一个数量级。

网友D:
没有显示器怎么确定显示

网友D:
还是要客户的显示器才能确定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还是要客户的显示器才能确定

无法准确确定,万一显示器还是坏的呢就倒大妹了是不是;这种纯属靠运气吃饭的事情,修后开机供电测试一下复位就只好赌一赌了。

网友:
果然是高手,学习了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看的好蒙蔽..........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没有显示器怎么确定显示

插个U盘插上键盘引导一下就知道了。成功引导U盘灯会闪烁。能引导说明已经点亮。

网友E:
这个就是12v进来。要经过转换才是真正的公共点吗?这个开启就是ec提供的吧。手里的也有同样问题换了ec没好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这个就是12v进来。要经过转换才是真正的公共点吗?这个开启就是ec提供的吧。手里的也有同样问题换了ec没好 ...

是的但你的情况和我的不一定相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