示波器测量Vcore

楼主(2020-03-23):
示波器用得少,支持迅维网

几年前从迅维买回来才用那么可能也就十几次,用得少。Vcore是1.2V,我设置每格2V,怎么2格多晕,不知哪里没设置好。

网友:
我测的是下管D极

网友:
测的电感前端?万用表1.2V你波波要测电感后端经过电容滤波的才正确。

网友:
测电感后面就是1.2V了。

网友:
电感前端的是输入的波形,例如输入5V,就是两格多。通过分压电路调节占空比乘以输入,就是实际输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