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AIR 2 4G版的解锁,短接R0505刷机,ITUNES提示找不到设备软件。

楼主(2020-03-24):
求大神指点
刷机

网友:
现在已不能免拆解锁,要拆硬盘写码

网友:
air 2 4g板 拆电阻 短接后,拆硬盘 写码 。

网友:
记得Wifi芯片也要更换,4g和wifi版的芯片不同

网友:
从iPad6开始 现在解ID要1 动电阻 2 写3码 3 换WI-FI版Wi-Fi芯片不然用不了无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