可调电源的问题!

楼主(2020-03-24):
各位师傅早上好!淘了一可调电源!30V3A数显的!使用正常!但有一问题感到费解!明明是30V最高可调能到48V!请教一下这正常吗?用的有点提心吊胆的 小弟以前从没接触过数字的
使用
电源

网友:
不正常把, 我以前修电脑遇到一台跳50v的, 主板所有电路都烧穿了。 本来接电源扫电脑mhdd,结果直接报废了。可调电源有问题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