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测试好]
联想S400笔记本原厂BIOS解决定时关机

楼主(2020-03-24):
联想S400笔记本解决定时关机不开机等一切BIOS问题,原厂BIOS必须两个同时用编程器刷写,用原机芯片亲自试验完美。

569 Bytes, 下载次数: 10, 下载积分: 下载分 -2 分, 下载 1 次

网友(点评):
一个机器的资料最好下次发到一个帖子里面

网友:
这是原厂BIOS解压后一共是两个,有问题可以联系我13513333475.

网友:
感谢,下载来备用

网友A:
楼主的意思就是两个都要刷

网友B:
工厂BIOS,,,和工厂维修点有关系啊,,,

网友:
不能明说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的意思就是两个都要刷

是的两个一起刷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工厂BIOS,,,和工厂维修点有关系啊,,,

不能明说,注意影响,只能默许

网友:
肯定没问题的,一切OK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不能明说,注意影响,只能默许

好的好的,明白

网友(2020-08-30):
内部数据不要下载,怎么把bios放到评论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