y400电池不充电求助贴

楼主(2020-03-24):
最近两天修了一台联想Y400的本,板号是A141,EC就是传说中的自带程序的8580,

这个本的故障是,电池不充电,进系统后,可以检测到电池标识和电量,就是不显示充电,

万用表测的电压11点多V,没有充电电压12V,单用电池也能开机,单适配器也能开机

就是不能充电,排除电池故障,在检修中发现一个奇特问题,就是本子关机后是没有充电电流的

但是,你随便按下内置键盘的任意键后,就出来充电电流,电池开始充电了,再开机,就又不再充电

又恢复到之前状态,所以这个本现在充电,只能是关机后,敲下内置键盘任意键后,才能充电

现在要修好这个问题,望看客们给些宝贵意见。

网友:
神奇啊,怎么看都像是ec的问题。

网友:
这个故障很奇葩

网友:
会不会是EC的程序混乱导致?

网友:
神奇啊,看起来是EC程序或着EC本身的问题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技术很好。。。。

网友A:
键盘有问题吧,你不上键盘的情况下,再测试一下吧

网友:
重新刷一下EC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键盘有问题吧,你不上键盘的情况下,再测试一下吧

不上内置键盘,是不充电了,外接USB键盘在关机下是不通电的,

网友B:
这种EC我是真心刷不动,太难刷了,刷EC的扩展器,买来,不知不会用,还是不会刷,读取不到EC程序

网友:
进来学习一下

网友:
该换809H了   买个8586的座子   真香

网友:
重新刷一下EC

网友:
看到最后究竟是键盘问题还是EC程序问题

网友C:
可以去官网下电源管理软件试试,会有惊喜

网友:
我也遇到一个。关机充电,开机就不充电,关机拔了再插还充电。充电芯片,电池都没有问题。客户只能将就用了。没彻底解决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可以去官网下电源管理软件试试,会有惊喜

没有惊喜,这个试过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种EC我是真心刷不动,太难刷了,刷EC的扩展器,买来,不知不会用,还是不会刷,读取不到EC程序

R809F,很容易刷呀,我都刷过很多台了

网友:
EC???????可能性多大

网友:
键盘和充放电都和EC有关,刷了不行就换吧

网友:
厉害啊 ,受教啦 啊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