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85主板不开机的高难度问题

楼主(2020-03-24):
       修到一片华硕的主板,IO的57脚被撞到56脚上,接手校正、触发后,反复上电断电,不断重复,不跑码,不复位,BIOS第1脚也没有波形。(IO57脚接CPU L40 VCCIO_OUT,56脚是GND)

       通电瞬间,CPU供电有1.7v,内存1.5v,0.75v,桥1.5 1.05PCH 1.05me均有。CPU供电vrmPG也是正常的,cpu温度保护也是正常电压,OPWRGD APWRGD都有信号。

      唯独CPU的 L40不出VCCIO_OUT/VCCIO_CPU_R,技嘉主板叫做CPU_VTT_OR。我知道这个电压是CPU内部将1.7V电压转换产生,但不知道受啥控制,
      所以请教各位师傅,4代CPU B85等主板中的VCCIO是受哪里控制产生的。

顺便将上面截图的文件也上传,方便大家分析:

网友:
谢谢分享 这个点位图

网友A:
我这里有块技嘉B85  开机出现进系统logo掉电   你收不收这块板。   无修   BIOS都没有刷过

网友:
io接触后内部烧了把,换个试试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我这里有块技嘉B85  开机出现进系统logo掉电   你收不收这块板。   无修   BIOS都没有刷过

多少出呢?带档片吗?

网友:
直接换一个试试

网友:
有1.7V就会出吧  给SVID提供上拉

网友:
有技术就是牛逼 几下就好;额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多少出呢?带档片吗?

都带  你出价 上海发货

网友C:
楼主提供是技嘉的主板电路图,有华硕的吗?谢谢。

网友:
顺便谈个小生意

网友:
你这个324控制过来的吧,找来源呀

网友:
6系主板是328控制的

网友:
6系的VCCSA,VCCIO是他们旁边的电源管理芯片或者运放控制的,8系好像是不一样也。

网友D:
IO57脚才是VCCIO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楼主提供是技嘉的主板电路图,有华硕的吗?谢谢。

华硕只有点位,没有图纸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IO57脚才是VCCIO吧

谢谢兄台提醒,的确是57脚,我去改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