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Z485改集显,卡联想LOGO

楼主(2020-03-24):
A8处理器,显卡型号是216-0809000,显卡坏了。想改集显
昨天遇到了个戴尔的,也是AMD的,显卡型号也相同。去掉显卡供电芯片,上下管和电感,使用正常。联想的这个也是去掉了这些,亮机后卡联想LOGO不动。有没有哪位师傅遇到过。传授下经验,谢谢。

网友:
显卡也拆了

网友:
有个和我一样的,他折显卡拆了,也一样的

网友A:
把显卡干掉试试,然后在刷个集显的BIOS

网友B:
显卡怎么坏了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把显卡干掉试试,然后在刷个集显的BIOS

试过了,不行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显卡怎么坏了?

这显卡通病,爱坏

网友:
兄弟  换新的显卡了吗

网友C:
拆显卡 刷集显bios   一定有惊喜............

网友D:
这个AMD的版本好像不是这么简单能改成功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拆显卡 刷集显bios   一定有惊喜............

都试了,不行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这个AMD的版本好像不是这么简单能改成功的。

好像是,戴尔那个显卡供电是单电感,联想这个是双电感

网友:
不好搞了

网友:
应该还是BIOS问题吧,遇到一次是刷BIOS搞定的

网友:
这个机器改集显卡logo 建议还是 换个显卡修好独显吧